用BGA机台换南桥或北桥。旁边的电容容易爆!用什么方法 ...
用BGA机台换南桥或北桥。旁边的电容容易爆!用什么方法解决!

楼主(2010-07-16):
用BGA机台换南桥或北桥。旁边的电容容易爆!用什么方法解决!大电容爆炸起来挺吓人的
!做桥看起来很危险哦!
方法

网友:
上bga之前取下电容

网友:
高温下,电容鼓是很正常的,我们在做BGA之前,经常是先拆掉电容,再进行操作。

网友:
暂时没有BGA焊台,路过,见识了。谢谢LZ。谢谢服务小组。

网友:
买点隔热锡纸 一挡就OK了

网友:
对于电解电容,还是先拆下来好

网友:
一般情况做BGA,买些隔热锡纸,,搞三层,在电解电容的上下,,一般不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