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A-945G*****S2主板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0-07-16):
一块二修板GA-945G*****S2无CPU电压,供电IC为ISL6312已经换过,上假负载只有0.2V,这IC是不是要装CPU才有电压?我在一块杂牌的945GC主板上不装CPU测试一样只有0.2V电压,上假负载经过对比BOOT输出都是一样11V,有一点区别的就是正常主板的VID0输出1.2V,ODRSEL 0V,而技嘉这块板的VID0 0V,ODRSEL 1.2V,其它电压基本相同,南桥加焊过,I/O都换过,

换了一个LM324就有电压了,但是其中两相发热严重,几秒就断电,后来又查到有一个2.2欧姆电阻变质更换后,还是有一相发热严重,又换了一个ISL6312就正常了。

网友:
*****号是ZM,被屏蔽·了

网友:
检查36脚EN没有电压,查到南桥附近一个运放LM324问题更换以后,上假负载有1.1V电压,上U有时跑码,有时侯CPU电压没有了,跑码时用手摸有两相供电上面的场管发烫,换了一个ISL6312还是一样,外围元件都查过了,还有CPU供电没电压的时候风扇都不转了,是不是I/O换错了,因为I/O被人换过,主板上面写的是IT8718F,我换的是IT8718F-S,是在技嘉945主板上面拆下来的。

网友:
你用示波器测试下场管波形看正常不。。。。不正常换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