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700使用电池几分钟自动断电

楼主(2010-07-16):
电池状态显示损耗9%,充满电后使用却只有几分钟就像没电了一样自动断电。使用适配器没问题。。

求高手解答。。是电池问题的话不用换能否修好

网友:
找个替换的,试哈是不是电池问题啊?

网友:
先确定是什么问题再说吧 计划赶不上变化

网友:
电池寿命差不多了,需要换电芯啊

网友:
电池问题了,在看一下电池的I2C信号有没有问题.或者用软件看一下电池参数

网友:
估计电池不行了换个电池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测出来电池只损耗了9%。。还有46000mWh....I2C信号是什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池寿命?可是电池的容量还不至于啊。纳闷诶。。

网友:
换电池吧,电芯老化了,

网友:
电池里面的电芯不行了,就像手机一样,刚买的可以待机几天,久了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I2C是电池和主机沟通的总线,不过既然能看出容量的话,就说明这个是正常的.
后面就量电池电压,正常情况下如果单节电池电压低于3V或2.8V后电池会自动断电的.
所以你要用软件在看一下每节电池的电压.如果有电压差距很大的电池的话,就是你电池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这苹果的电池标准电压是10.8V,而现在电池的总电压为12.6V,不知道用什么软件可以看每节电池的电压..能提供一个这样的软件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是你电池充满了,单节电池的最高电压是4.2V,平时电池盒上标注的是平均电压,都没问题的话,要么量线路,要么用软件看看放电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