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n点不亮

楼主(2010-07-16):
我一片asus k8n无cpu供电 、内存无时钟、bios供电 时钟都正常请问各位咋样个维修思路,救急啊 !还有他还有什么其他的通病么?
无CPU供电

网友:
那这样的话就先要把CPU的电压搞出来 然后再内存 电压和时钟

网友:
先把主板各个部分的供电修好,再查别的故障。

网友:
板子上是否有K8的时序控制芯片IT8282M
这个芯片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