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8I845GERZ 要点一下南桥晶振才能过内存

楼主(2010-07-16):
开机跑C1,用镊子碰一下南桥旁边的T32768才过内存,,入系统用鲁大师检测主板同CPU温度都只有20多度,,,换个晶振和电容了都一样,,,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要用镊子碰一下南桥旁边的T32768才过内存

网友:
取掉谐振电容,换32.768
清洗加焊更换南桥

网友:
直接加焊南桥

网友:
一般换了晶振就好了

网友:
还有可能就是南桥受潮引起用酒精清洗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现在还可以使用,没有加焊南桥,,用驱动人动只能检测到硬盘的温度和CPU转速,,鲁大师测到CPU,主板温度都是25度,,,,

网友:
开机进BIOS   CPU温度60度

网友:
最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可以使用,暂时不理它了

网友:
还有一块主865主板要放电才能过系统,,每次都要放电才行,不放不行,刷BIOS也不行

网友:
难的问题

网友:
你不放电它是不显示还是不能进系统啊

网友:
清洗南桥,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