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型号L1919S怎样进入工厂模式

楼主(2010-07-16):
哪位路过的大侠知道L1919S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谢谢了!!!!!!!!

网友:
什麼是工廠設定模式.pdf  里面有lg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还有几个常用机种的进入工厂模式,这个在论坛搜索应该都找的到,我不是故意要赚你的下载点,因为世pdf档,没有办法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