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老是自动关机。

楼主(2010-07-16):
家里的房子是老房子,电脑刚买的时候用着还可以,去年11月份买的。

最近几天电脑老是自动关机,关机之后,在开就开不开了,在开的话 电源风扇转了一下就灭了

然后换了一个同型号的新电源问题还是如此。

然后把家里的家用电器全关了,只开一个电脑,还是不行,

然后把电脑拿到别人家试了一下就好使,是不是家里电的问题,如果是家里电的问题 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想你这样说的你可以到朋友家多试几次,如果每次都是好的,那就跟家里的电有关系了

网友:
是不是插座有问题了

网友:
二者都有可能,如果是自家电有问题的话,长时间也会影响其他电器使用的。了解一下冰箱电视什么的是不是有异常,主板的话,一般就是元件老化,拆开看看有没有电容鼓的,或者烤糊的迹象。
真是家里电有问题就只能找电工啦。

网友:
用一个不间断电源吧  这样就不管你家里的电源稳定不稳定他都不会断电了

网友:
1.把你的电脑拿到别人家试一下.如果是好的那就是你家里电有问题,
2.把给CPU供电的4口电源拿掉看风扇会不会转一下就停,如果不会那就是主板坏掉了

网友:
家里电有没有问题,用个万用表测一下不就知道了。220正负10%的误差,多动手试试。

网友:
第一在你家其他插座试一试,第二测量一下电压,低于190V高于240V不正常。

网友:
加个UPS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