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1002fct快恢复二极管替代

楼主(2010-07-16):
请问,PEC 620       ER1002FCT快恢复二极管用什么管可以替代,这个是用在液晶电源12V输出中的

网友:
从旧电源12V整流电路上拆一个

网友:
这个管子 到处都有  拆个吧

不过 应该上点货才对

网友:
這個特性高達100v 10A在液晶領域還算少用
而且還是SUPER FAST
一般都在5-8A而已
應該慎用
如果一時找不到特別適合的
可以用10200或20200的三端整流只取一邊代用其耐流就是10A

网友:
好的,谢谢!这个我找了全没有同型号的,因客户急要,所以换电源高压一体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人用两个31DF4或31DF6并联代换过。
这种二极管应该很好找吧,CRT上有大把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