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光驱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2010-07-16):
自己的一台组装机,某天开机通电,光驱自动弹出,后自动弹入,几秒后,又弹出,再弹入,如此反复。(有时候反复弹入弹出几次,弹出则不动了,强制推入,放入光盘,必自动弹出,再重复)
自动弹出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把光驱的数据线重新插拔下看,或者换条数据线试试

网友:
数据线换了,没用

网友:
光驱的入位检测开关可能坏了,拆开看一下

网友:
你光驱的那个开关坏了吧
还有就是数据线

网友:
这种保内的光驱讨论它干嘛?直接保修不就结了嘛。

网友:
光驱内可能有异物

网友:
光驱超过保修期了,拿过来自己动手玩玩,估计开关是没问题的,检查并无异物。数据线
测试无问题,我估计是复位问题,对不对,高手们?!怎么查复位问题??

网友:
凝海
的帖子
保内就不拿出来说事了。

网友:
復位問題 那個 復位,光驅有復位嗎,沒聽過,像是機械問題,既然過保那就拆開來看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