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修改RT8139网卡的MAC地址?

楼主(2010-07-16):
公司电脑路由器绑定了MAC和IP地址,前几天网卡坏了,换了个网卡,IP地址和网关设置和以前一样,但是无法上网,我有保存以前的MAC地址,能将我现在网卡的MAC地址改成以前那个吗?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中”,右键点击需要修改MAC地址的网卡图标,并选择“属性/高级”选项卡。在“属性”区,就可以看到一个称作“Network  Address”或其他相类似名字的的项目,点击它,在右侧“值”的下方,输入要指定的MAC地址值

网友:
右击“网上邻居”选“属性”右击“本地连接”选“属性”--点“配置”--点“高级”--选中“Network address", 在右边一点选“值”并填上你的地址就行了。注意,MAC地址中间的那个“-”是不需要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