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上网本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0-07-16):
ACER AOD250 主板上电无显示
测量该主板+5VALW,+3VALW 正常,加电测量+5VS,+3VS也正常,后面的1.8V,1.5V,1.05V,CPU CORE都正常,于是加上内存再开机(主板板载N280CPU),此时电流跑到0.34A,给我的感觉是和没有加内存一样,更换内存并清洁内存槽加电故障依旧,主板是945GSE北桥,经常遇到这样的现象不读内存,不假思索更换北桥,更换后结果一样,此时维修进入僵局,继续测量发现 Q28的第3PIN SUSP电压不正常,为0.5V,正常时此电压为3.3V,RTCVREF也正常,
找到一个故障点不放过,经验告诉我此电压是后面拉低的,找来图纸找出所有SUSP 电压有关的MOS管 有Q8 5VALW转化5VS所用的,更换后故障依旧,  Q17(3VALW转化3VS)还是不行,只有PU8 MOS管了  PU8是产生0.9VSP电压的管子,集中在PU8处,断开PR119,结果测量Q28第3PIN 有3.3V电压了,逐个拨除发现是PC103导致,更换电容主板开机有显示,维修OK
此类现象的主板给我们的感觉是电压都是OK的,因为我们量到了那些基本电压都正常,而+3VS +5VS 还有0.9VSP也正常了,(正常加电后SUSP电压被拉到0,而此板SUSP电压一直处于低电平,没有影响到电压的转换和产生,但主板不会显示,)特别容易忽略了产生这些电压的时序,SUSP电压被电容拉低而导致主板加电无显示。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我们都是看主板各个供电都出来了,就像你说的北桥都换了,如果不细心不专业的话估计这板就城料板了,谢谢楼主分享,会努力学习电路只是的

网友:
谢谢 后面我会继续发帖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是自己写的最好,不要COPY!

网友:
我会在维修中遇到觉得经典的会写出来分享的 自己修出来的 才好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每家公司生产的主板的电压命名不一样 我说的是AOD250是仁宝打的主板 关于开机时序,我国两天发给你 仅是参考啊 因为只是大概的,我也记得不太清楚了

网友(2013-06-12):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现在加电到0.3A,感觉内存不过,北桥和CPU都换掉了,还是一样,修的头痛了

网友(2014-03-31):
SUSP 本来就是低电平好不好,楼主不要误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