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怪问题,等待老鸟解决..............

楼主(2010-07-16):
液晶故障:不插VGA线   通电,白屏
拆卸查看高压板,发现几电容爆浆,更换同型号电容,新的故障出来了
插VGA线使用正常,但不插时白屏,(正常应该是黑屏并提示信号未连接)
平时使用,只要不拔掉VGA线是没什么影响的,不得其解,特向老鸟求救

网友:
屏供电不足

网友:
换的电容容量太小!

网友:
信号有问题!高压条的!

网友:
高压板油问题了

网友:
是什么显示器有两个原因会引起白屏一是没信号二是屏没供电,也看到过一个贴说是高压板电压不足引起白屏建议先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的电容是同等型号的

网友:
高压板的问题多些吗???????????????

网友:
白屏,说明高压板工作正常。

网友:
重点检查驱动板啊

网友:
信号的事啊  白屏说明有背光啊 灯管工作了啊 就是缺信号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