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211电池开机一段时间掉电

楼主(2010-07-16):
方正R211用电源开机一切正常,用电池开机一段时间就掉电,电池能开机时电压是12V,掉电时电池电压只有6V,在系统中电池信息显示正常,也是在慢慢充电,请问怎么回事,是不是电池坏了

网友:
有条件换块电池最好,不过看情况,这就是电池坏了,其中的一部分电芯坏了。

网友:
充电电路有问题.检测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的 集成显卡是 ATI的200M不  下面的数字216多少

网友:
能找到电池试下那当然好了,前几天修了个DELL的本也是那池不好用。
后来查出来是充电芯片的事,你也查查那片子

网友:
估计是电池电芯老化了换个电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