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花屏

楼主(2010-07-16):
一台V3000,965芯片,独立显卡的,开机花屏,一般就是显卡,换显卡。开机正常,上好,开机,进系统花屏,以为显卡不对,在换,都是新的显卡10版的,一样,在加焊显存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了,无零件掉,准备装系统来看,希望能好,重新加焊显卡一样,哎进BIOS都花屏,开来只有换显存来看了,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
你显卡换了,但是你的显存只是加焊。我介意你把显存重做为好。

网友:
驱动程不对也花屏

网友:
哪里的驱动程序?

如果说os的驱动程序,BIOS还没到操作系统呢,很显然是硬件问题。

网友:
换了,显存,还是一样,找的料板上的显存

网友:
有没有看过屏有没有问题,外显拭过没有啊

网友:
我也遇到了此类似情况,显卡换了还是不行,做了显存好了。

网友:
看看屏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建议你再换新的显存,型号也要和板子上的型号一样,小心点,别吹死了。

我上次遇到的就是这样的,开始不花快到桌面了 ,鼠标一显示出来就花。后来就是换了新的显存才好的

网友:
我觉得还是BGA没做好,或者焊接不好。显卡本来是无铅的,不知道楼主是否做成了有铅的呢?无铅的不容易做好,一般做成有铅的,我一般在焊接时把温度设置比无铅的低十几度左右。

网友:
  我觉得换屏试试看~!!!

网友:
显卡换了还是不做了显存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