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 6600GE 偏蓝色

楼主(2010-07-16):
影驰  6600偏蓝色         红  绿  蓝   对地值   76          都正常    郁闷  了

网友:
看一下DVI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你把VGA接口电路中的电阻拆掉再测一下
GPU不良或坏

网友:
  他这个很特别是两行的应该一样是不?  把电阻拆了上电测吗   ?????

网友:
打R G B的对地阻抗就可以了

DVI和VGA的电路是分开的,

网友:
    DVI没问题                       天哥  小弟真的很笨不懂您说的R G B 是什么东东    希望您给我做个简单电路图或着发个实图给标注一下   谢谢了

网友:
R G B 就是三基色。。 红绿 蓝色

网友:
     呵呵  修好了

   天哥     我换了个口就OK了       开始打值的时候三个基础色都有76     C265 C260 C268为白色电容  以及 L15   L13   L17 为黑色电感      开始C268   和 L 17  都通 但是还有76     后来换了一遍还是老毛病 ...................................今天拿出来又看了看 会不会是口的问题   有想换口的想法           换了  好

网友:
   谢谢
Solo。      我知道了
   RGB是什么东东

网友:
     谢谢  各位大哥的帮忙     修好客户一拿走

网友:
如果是口的故障,你动的时候应该会有变化的,不知道楼主是不是在玩们大家

网友:
以后发贴前一定要把该查的都查了,别最后搞出个最简单的故障,这样浪费大家和你的时间

网友:
不是啊
我动了 可是不管是啊

网友(点评):
以后仔细些,首先就要查外关及接口,接下来查电路和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