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I5G6VC-L有三块板一样的问题

楼主(2010-07-16):
客户拿了三块梅捷SY-I5G6VC-L有一块点开关没有反映,换了IO可以进系统,发现网卡又不成又换了可以上网!急用拿走了一块过了两天客户又拿了回来说不显示!!试了一下按开机可以走完待码,但就是不显,刷过BIOS,用独立显卡还是不成.查R,G,B三色电压一开始有0.5过了5秒左右下降到0.2,在0.2轻微的摆动,不知道是不是北桥虑焊了?

网友:
查R G B 行、场信号对地电阻
R G B信号通往北桥的电阻,门电路,和地之间接的电容,都要查
刷BIOS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