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电流跑0.44掉电,请教下

楼主(2010-07-16):
T42 待机电压正常,按开关电流上到0.44 掉电 到0
请教下各位是什么问题,哪位大师 指点下 谢谢了
掉电

网友:
所有M电压 B电压 对地阻值不短

网友:
你接个量一下各个电压,是否均已产生。

网友:
温控
把U4拆下来

网友:
把控摘了 就不掉了 但是换了个新的还是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