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45 主板奇怪问题,高手过来看看

楼主(2010-07-16):
待机0.002,无3.3V 5V 开机键有3.3V按开机键无反映,检测没有短路,没有明显的零件损坏,系统供电苡片是:17020E没有
电路图
无从下手,哪个高手修过 ,
主板
DELL

网友:
把3V 5V的电压修出来就行了。图纸在论坛上有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ghlight=&page=1
下载图纸,按时序查

网友:
谢谢啦,已经修好了。原来客户拿到广州修过一次,被拆了几个零件,IO的晶振被拆了,导至:3.3V 5V没有出来。还拆了几个电感

网友:
之前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顾客的机子么 怎么会有这种哦情况?无语 顾客自己不知道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