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独显的不自检

楼主(2010-07-16):
开机后电流到跑的0.8A左右不动,5秒左右之后就掉电,换过CPU 内存,做过北桥和更换南桥,故障依旧
cpu
掉电

网友:
感觉像是开机电路供电不良,有没有按时序测一下各个电压值?EC没换上个试试吗?

网友:
供电都出来,掉电我感觉是哪个关键信号没出来似的,不自检,掉电

网友:
我遇到一台HP541 情况和你差不多 上电掉电 反复重起 电流跑1A左右掉 郁闷中

网友:
昨天我也刚好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子,刚接手的时候是开机电流跑到1.0A就停住,几十秒后就断电,我拆下之后测得各电压都有,现象却变成了掉电后又重启,真不知是哪部分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