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4925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0-07-16):
清理了主板进水的地方,进水不多,接电,电流0.00。测量19供电有。无3M5M,量供电芯片,TPS51427(看图上写的是ISL6237)量VIN6脚19V,VCC  3脚无电压,7脚LDO也无电压。1脚REF也无电压 ,14-27脚的EN1-EN2也无电压。到此小弟有个疑问,这个7脚LDO应该是接电就有5V的电压的吧。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7脚LDO是接电就有的。5V

网友:
VIN和VCC有了之后,应该有REF

网友:
  个人意见是先检测工作条件再干ic ref不正常 ldo是没有的 先看看外接的电容 再看看后极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