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F7900GS 显卡,点亮30秒 后 逐渐出现 五颜六色的小 ...
影驰GF7900GS 显卡,点亮30秒 后 逐渐出现 五颜六色的小点点

楼主(2010-07-16):
今接一影驰GF7900GS 的显卡,可以点亮~但是点亮后过30秒
屏幕上 逐渐出现 五颜六色(红、黄、蓝、绿等等)的小点点,越来越多
是 DDR3代的 显存,而且每个显存上都还有 散热片
我显卡维修是新手,请高手指点一下,是显存,还是显卡芯片,还是其他部分有问题
在线等~~
在此谢过~~
芯片
显卡

网友:
刚拆下来看,有8个显存
都是三星的片子

网友:
显存要全换了,不划算修啊.

网友:
软件测试一下,再来判断是哪里坏
这种PCB GPU空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网友:
先杀电容看看??

网友:
三星显存的通病换吧而且还要全都换划不来呀

网友:
GPU焊过了 ,这回开机 直接花屏~~~- -

网友:
8颗显存颗粒,全部重新加焊,也没效果~~~
三星的显存全部都有问题吗?
三星DDR3代的显存也存在问题吗?

网友:
小花可以先降频看看 如果不行 看测试报告 如果都报错你就换全换把 只有1-2片 你单换试试把

网友:
显存颗粒很贵吗?新人不懂!

网友:
典型的三星显存损坏后的想象,直接更换显存就可以了

网友:
三星的颗粒就得全换?

网友:
先用软件测,发结果上来啊,虽然是3星显存,但不一定就是坏的,按测试结果判断才准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