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320不加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16):
本本接到手后加电测试不触发拆机测试主板19V没给后及供电。主电源供电到P沟道管Q1002的S及D及没有输出G级为高电平。处于截止状态。查G级ADP_en#到U1006 LM393比较器的第七脚。测LM393的5脚电压6.2V。6脚电压3.6V。这个两个引脚的电压不对所以7脚电压不正确。7脚要得到低电平的或6脚的电压要大于5脚的电压,7脚才输出低电平Q1002导通为后及供电。 测LM393的6脚链接到LIMITsignal这时电源适配器中间针3.6V。经过看图纸发现6脚的电压要想得到高电平Q9002的输出级输出高电平。 Q9002是N沟道的管子测E级输入19V。B级输19V。C级没有输出。终于找到问题了这个三级管坏啦。换了个好管后加电测试OK.开机正长测试没有其他问题。修复成功

网友:
电路图不是太懂是q1002还是q9002啊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析,  为什么没人顶啊

网友:
LZ的分析不错,如果能整理一下思路,效杲分更好

网友:
就是隔离管坏了,DS极无穷大。

网友:
希望发的图纸在大一点 最好能标注一些信号中文名称,让我们这些新更手容易看得懂,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
图纸是关键啊,很多东西有的修就是没有图所以无从下手啊

网友:
楼主思路算是清晰,不过Q9002应该是PNP三极管吧,而不是你所说的N沟道管哦

网友:
是啊,没图纸修起来很难

网友:
电路看不清呀

网友:
q9002是三级管

网友:
电路基础没学好
听的有点迷糊

网友:
LZ的分析不错,如果能整理一下思路 更好.

网友:
最好能标注一些信号中文名称,让我们这些新更手容易看得懂

网友:
q9002是N管的。是P管的或就得低电平导通了。Q9002我拆了用万用表测试时开路的。所以判断它坏了啊

网友:
最好能标注一些信号中文名称。。我们这些新手好理解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