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4703充电管理芯片的代换

楼主(2010-07-16):
请问各位大侠,惠普NC6400的充电管理芯片BQ6400可以和哪个芯片代换!!

网友:
上面打错了,是BQ24703的充电管理芯片,不好意思!!!急啊!!!

网友:
最好找一样的换上去

网友(2010-11-26):
有人知道吗?我今天也有台机器也坏了充电芯片,现在都不知道去那里找,有代换的吗?

网友(2011-09-23):
今天有台6910P  也是24703这个充电芯片问题,有人知道可以用24740代换吗?或其它能代换的????

网友(2012-01-10):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12-06-25):
不能代换的。

网友(2012-09-11):
好像是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2013-03-07):
我也有台24703发烫

网友:
能代换的充电芯片感觉很少哦,建议找一样的型号吧

网友(2013-05-08):
建议找一样的型号的,

网友:
试试这个可以吗

网友:
这个可以吗

网友A(2016-03-23):
你的机器什么问题,我的是充电电流太大,,必须关机充电,不然会电流太大,超过5A 短路,,P沟道,保护隔离的管,,会发烫烧了,,不知道跟BQ24703有没有关系

网友(2016-11-09):
引用 网友A:
你的机器什么问题,我的是充电电流太大,,必须关机充电,不然会电流太大,超过5A 短路,,P沟道,保护隔离 ...

测量一下BQ24703的工作条件,把发烫的管子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