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 V3000 965北桥 时钟芯片是哪一个?

楼主(2010-07-16):
V3000 965 北桥 集成的 开机报错 四声短 查了一下说是时钟芯片错误!哪个是呀!1
开机报错

网友:
不可能。。。。你换个显卡可能就好了。

网友:
时钟芯片怎么会有错误,做一下北桥就行了

网友:
直接加焊北桥 吧,百分之九十的能好。我是这样认为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V3000的电路问题很少,时钟的问题也是更少。

网友:
接到这机器先按通病杀,不行再说,不过一般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