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求助。

楼主(2010-07-16):
触发,跑0.10A掉电。  结果是813LN的1.05V没有 ON信号。
飞线解决。  电流能跑到0.32A  无CPU  CORE  , 测VCC,14.45V  。  郁闷,保护隔离也出问题了。
尝试短接保护隔离场管,此时悲剧发生了。 0.11A待机。
813LN发烫。
无奈找一个芯片。换上去,更悲剧的是813LN的两个ON信号都没有了,朋友给的,说芯片是从好机子上拆的。
有修E42经验多的朋友,提示下吗
??

网友:
二修板子,北桥被BGA过。

网友:
现在板子能触发不
是不是只有这两路电压没有

网友:
能触发,电流0.09掉。      1.05 和 1.8不出来。

哎 ,别人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