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芯片有问题不稳定

楼主(2010-07-16):
笔记本屏有的时候晃,已经排除屏线问题了,只要手一触摸到芯片就好,请问各位这样的话加焊这个芯片风险是不是很大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啊

网友:
焊一下看看,没什么注意的。

网友:
下面要放个隔热的硬东西,快速的用烙铁加焊,应该没问题的,注意不要伤到屏就好了

网友:
楼主可以加焊一下试试,如果不行的话,应该不是屏芯片的问题了,可能是列驱动或者行驱动的问题。因为你在用手摸的时候会是行列驱动轻微变形。开焊的地方又会接触上。所以自习查下吧

网友:
谢谢各位
底下垫铁和硬隔热的东西拿风枪应该没问题吧
不吹到帮片应该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