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00PRO-M CPU电路上的所有管子和IC都要发烫

楼主(2010-07-16):
一张精英P4M800PRO-M    775针脚的。此板是客户自己在家换风扇没有将下面的那个固定风扇的铁片取下导致主办烧了。刚开始我接板是没看见有什么明显的烧痕。上电主办能够点亮就是CPU电路上的所有管子和IC都要发烫。但不是痕剧烈的是慢慢热的。我刚开始没太在意但是温度越来越高了手都不能去摸。请教各位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上CPU假负载看看核心电压等相关参数吧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断线还有量一下管子有没有被烧坏,再不行就把IC和管子都换了

网友:
我换过IC还是不行

网友:
会不会是RT9245A不能用RT9245代换啊

网友:
可以的、9245带A功能yiyang

网友:
今天客户等不及把板子拿走了。我们这里修一张板子就40元所以对很多板子都是不愿意花太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