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有待机不加点

楼主(2010-07-16):
待机0.03正常,3V,5V待机电压正常,1.8,1.2也有,TOSHIBA,H8换过,usb待机只有0.98V,一加电待机从0.03变成0V,求助各位大师
求助

网友:
量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USB电压有点不正常哦,量下南桥呢。。。。

网友:
看下南桥是不是短路,再者就是看下大的滤波电容有没有漏电的

网友:
你这问个机器的问题。可能是出在5b上啦!看看q23的g极电压是不是没出来或都这个管子坏啦!

网友:
貌似是短路的故障啊,蜂鸣档量U口数据线的对地,如果通的南桥就挂洛

网友:
看下3AUX出来没 触发保护了 楼上说的蛮对的 你测下后续开启信号 应该是开启线路短路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