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插显时卡诊断卡跑码正常 插上显卡C1内存不过

楼主(2010-07-16):
  主板没插显时卡诊断卡跑码正常  插上显卡C1内存不过  测量AGP插槽3.3V很低 5V没有  测量绿5V没有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  绿5V没有该查哪

网友:
你换个显卡试了吗

网友:
换了N个 都是一个毛病

网友:
时钟,有没有

网友:
重做一下北桥, 不行就北桥坏了~

网友:
你说的是待机没有绿5V还是.......开机以后肯定没有5V的。显卡供电管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