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220

楼主(2010-07-16):
收了一台NC6220 经常死机有时开机到检测硬盘那卡住 拆下键盘后发现用手压着CPU 或桥就能正常进系统。松开手鼠标和键盘就动不了 再压下去就又可以动了。以前见到的问题都是压着可以启动松开后就花屏或黑屏要重启才可以。。这个不用重启电脑只压住CPU或桥就能由死机变为正常。问一下大家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北桥虚汗了吧,加焊下北桥或CPU座子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吧,做

网友:
照LZ说的现象应该是南桥虚焊哦,压吧,有9成可以好

网友:
加焊下南桥应该应该就会好的,这个是不是通病?

网友:
cpu座也会出你说的问题,但北桥不会

网友:
我觉得有可能是北桥虚焊。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

网友:
  建议你先加焊北桥     要是我的话   我是绝对会加焊北桥的

网友:
加焊一下CPU座子吧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我修过一台这个型号的机器 ,是档LOGO  去掉光驱就好了 ,做了南桥就OK了

网友:
加焊南桥看看先可能是卡南桥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修好了没 是南桥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开机到检测硬盘那卡住”
南桥空的可能性要大些。。

网友:
还没修好。明天去找个机器做一下。我没有机器

网友:
换了个南桥已经修好了

网友:
加热下U坐和北桥
或是重做

网友:
这样吧,先测一下CPU到NB的VID线有没有阻值不正常的,如果有的话,把不正常的记下来,然后,把北桥拆下来,在量北桥对应的位置,如果值不变就是北桥不问题,如果正常了就是可能虚焊。

网友:
这个只修过南桥虚焊的,应该没有其它虚焊的,焊南桥吧

网友:
LZ你是换还是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