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品牌机电源有待机电压,短接绿线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0-07-16):
DELL品牌机电源有待机电压,短接绿线无电压输出,请问一般是哪里的问题,拆开机子看了下绿线连接一个HP1005WA的芯片想去换一下可是找不到一样的,请论坛的高手们帮忙看下,上面的芯片坏只是我个人猜测完全没什么依据的,因为我量了电源的各个对地阻值都正常,好像拉低绿线各组电压都不出来看到这个芯片刚好是通过一个电阻连到绿线的所以就怀疑是不是这个芯片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与绿线相连是不是芯片第一只脚,电阻是100欧左右,限流用的.或可参考SG6105的检修方法:短绿线与地前后第四脚电压有没变化,没变的话芯片应该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