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31S 的.板号:6050A2161401-MB-AO3 求IO型号

楼主(2010-07-16):
6531S 的.板号:6050A2161401-MB-AO3 求IO型号 先谢谢了
板号

网友:
你的什么问题啊.我的机器键盘不能用.换了键盘控制反到开机无显示了.机器好像已经开机.就是没图像.输出.怪怪怪.

网友:
我的是IO烧糊了 看不到型号..

网友:
mase0655
的帖子
兄弟没焊接好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694&pid=16984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