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ibm R52发现的一些问题。不明白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0-07-16):
今天修了一个R52的机器,问题不大,风扇坏了,开机报FAN 错误。换风扇后开机正常能进系统。本来故障到此应该解决。由于客户系统有密码,想用客户机器玩DNF,于是用PE进入,问题来了,每次进入刚到光驱启动的时候报警。一短三短,三短一短。然后过3秒掉电。后来把硬盘拆掉,只用光驱,也是一样。把硬盘接上后一切正常。
可以肯定,机器没有问题。但是不接硬盘机器会报警,以后大家修到这个机器的时候多多注意。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把硬盘拆了就会报警呢?难道所有的R52都有这个问题?具体什么原因导致的,难道这个板子自检的时候必须要检测到硬盘才可以吗?希望高手帮我分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没试过,下次有人来修的时候试一下楼主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