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1P奇怪故障。

楼主(2010-07-16):
今天 接一台IBM T41P的机器,刚接过来的时候是能加电,不显,用手按键盘就可以亮了,怀疑是显卡的问题,拆机
加焊显卡,加焊好之后,测试机器还是不亮,插检测卡,第一次跑马,8E 切断电源,再次通电跑马11,从来没见过 跑11的,
还望各位高手 帮忙 看看。万分感谢。
显卡

网友:
碰到过跑11的...后发现是内存问题...

网友:
内存我换了好多条了,都不行,我确定我的 内存是好的。

网友:
加焊显卡,有可能造成北桥脱焊,不跑码。

网友:
吗片插好了吗

网友:
电流跑多少啊

网友:
有可能北桥虚了,可能一开始就不关显卡的事

网友:
北桥问题机率比较大的哦。

网友:
我有2台T41都是NB虚焊问题,因为,你翻LCD的时候,NB的位置正好处于翻折形变最厉害的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