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机南桥就冒烟了

楼主(2010-07-16):
今天同行拿来一块ASUS P4GE-MX的主板,说是不显示,于是加点测试一下,上电后一点开关就看到南桥冒烟了。呆了两秒钟马上关掉电源。在测量电源第九脚紫色线对地只有40几欧了,而求南桥周围的电容都短路了,网卡也短路了。这样还有必要去修吗?
    冒烟是南桥表面还烧了个小洞   悲剧啊

网友:
没有修的价值,
但拿来当试验用还是可以地,找出紫线短路点!

网友:
看你报了多少钱了
钱报的多2百多
可以修下试试
几十块的话没必要了

网友:
可以收过来做研究,南桥都已经烧掉了!给客户维修成本有点高他也接受不了!

网友:
买一片这样的板也就几十块淘宝大把,开价200有点过份吧,虽然我也是同行,倒不如直接换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做生意想赚钱,就要这样,看的起你所卖的东西,
你知道他不值钱,但是别人不一定知道,更何况有些主板是非修不可的。没胆量就没产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有条件  有拆桥的料板还是可以修的  没条件客户又不肯出钱那就没什么意思 了

网友:
看你报了多少钱了
钱报的多2百多
可以修下试试
几十块的话没必要了
引用 网友C:

版主所言及是!

网友:
叫他卖给你当料板了,有时间就修下,没时间就拿来拆件

网友:
一般不主动收客户的东西,他会觉得你为了捡便宜才修不好的,时间久了有损形象

网友:
以后上电测试前 先打阻值吧   你这样盲目测试。。。

网友:
桥有个洞洞  这么爽  值不值得 要看你报价多少决定  料板5块钱啦

网友:
问题是之前为什么不打阻值呢?如果客户精明的话会跟你吵的,之前没破的,现在破个洞,到时你怎么说得清呀?

网友:
这几天打雷坏桥的主板还真不少哦

网友:
如要客户感觉这个对他比较有意义,又愿意花银子的话,当然值得修了。。。

网友:
烧成什么样了,上两张图看一下啊

网友:
是的是的

网友:
这样的板不搞为好,没什么价值,要做练手,也太浪费时候!

网友:
板都拿走了

网友:
看来是严重短路了,修不修,报个价问客户,同意修当然要修。。有钱为什么挣。。

网友:
拿板子要养成一个先打下组织看看有没有大短的,再加电。以前师傅说过:你要是实在懒的不想一开始就打组织,那就先测下紫5V的组织。

网友:
有同感,一般不好意思开口要,除非客户自愿不要。

网友:
你干脆叫他到你这买块旧的坏的拿来低!空的时候再来修理它!修理差不多了再给卖出去

网友:
我的话就不修了。叫客户换板算了。

网友:
为人做事还是圆滑点好啊

网友:
当着客户的面试机问题也不大,

网友:
哎...是不是你那个同行已修弄坏了  在给你修啊,要是这样的话你那个同行忒坏阴了

网友:
呵呵。这要是知道的人的话,会说你的哦。都不先打下阻值就上U干了。呼。要是南桥和网卡芯片挂了的话,就要看是多少钱修的了!

网友:
有时间120就修噢

网友:
这样 的二手板也不值钱,没必要换桥了!!当料板吧。。

网友:
看到贴子里有好多贴友都说收一两百的,在我们这换个南桥顶多六七十,一般还都嫌贵呢,哎,要在你们那维修就好了,比我们挣的多啊

网友:
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啊,陪板啦,惨呀!!!!~

网友:
买一片这样的板也就几十块淘宝大把,开价200有点过份吧,虽然我也是同行,倒不如直接换板。
引用 网友A:

客户可能会觉得 你50给他换块板子你可能是骗他 ,但是你200把板子修好了 ,他会觉得你水平高 ,200花的值。

就像有的有先天性的病 ,花10万 都不一定能治好 ,去人贩子那买个孩子 ,10000就能买个 ,自己的送人 ,买个别人的 ,没人愿意这么干 ,宁可花10万 ,不花1万。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要看客户本人 ,我觉得叫客户换板 应该会接受。 烧一个洞了没什么修的价值了。

网友:
如果在我这里的话。客户看见了 规定说是你弄坏的。。  我这里修东西一般都再工作室里 。。

网友:
没什么修理价值了 拿去玩吧

网友:
没有必要去修了 没有价值了

网友:
5V电压短路了 你现拆掉网卡看看

网友:
LZ  修板之前。必量几大供电。3.3  5  +12  PG 3.3SB  5SB。。还有CPU供电。这你不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