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出保修的梅捷主板坏了

楼主(2010-07-16):
刚出保修的梅捷主板坏了,可以开机跑代码CF,3.3V/5v/12v均显示正常,CPU也代换过,没有问题,除去内存和显卡无报警,CPU座用风枪加焊过,也无效,可能会是什么问题,请大家赐教  AM2接口的4400CPU

网友:
把那个保修签的月份动动手脚,假如是7月份,你可以改成9嘛

网友:
桥空焊了
加焊下桥吧
是南北集成的桥吗???

网友:
从内存供电开始查起,一直到CPU供电,看是否全部正常产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压都正常的话,刷BIOS,加焊桥。修复率9成。

网友:
你有没有实测一下CPU 的电压是多少?如果电压都是正常的 那就有可能是BIOS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南北桥集成的话,那你先查供电,正常的,加焊下,试试吧,
估计差不多能搞定,有没有BGA返修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BGA这类设备没有,只有风枪和一台20M的示波器还有烙铁,另外请问CPU的实测电压的测试点在那几个地方,(AM2的假负载还没买到)参数多少?还有用风枪加热北桥要注意些什么?谢谢

网友:
回复 新空气 的帖子请问CPU的实测电压的测试点在那几个地方,(AM2的假负载还没买到)参数多少?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核心电压1.49V(上假负载)算正常吧?

网友:
风枪  不太好使吧    很容易搞砸的    买个电热炉也行啊        现在的板子桥虚焊的比较多

网友:
LZ还是惨重吧,没有BGA的话,估计不行,看LZ的兵器貌似也不是那种绝顶高手,还是不要轻意下手啊,以免聋子治成哑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不如直接找个没有过修的标签用刀片取下来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