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笔记本解开机密码及纹密码

楼主(2010-07-16):
有谁解过笔记本密码没有?还有就是那种指纹密码好解吗?怎么解的?关于解密这方面我不是很懂,有谁能够教教我吗?今天有个客户说他机子有开机密码还有指纹密码问我可不可以解,我说可以,明天他就会拿过来了。。以前没解过心里没底呀。。各位帮帮忙呀呵呵而且我也想学点这方面知识

网友:
开机密码部分机器可以通过给BIOS放电的方法来解除,指纹如果是系统下的可以看看做系统,如果是写到安全芯片里的那就不好搞了。

网友:
楼上的,是笔记本的开机密码哦,你以为是台试机吗,放个电就OK了?
还得刷程序……

网友:
二楼主的只是说的是部分机器,三楼的看清楚了再说

网友:
反正挺麻烦!还不会呢!

网友:
指纹密码就是windows的管理员密码 系统重做或找破解软件都能搞掉

网友:
还真没解过指纹M码,也很想知道怎么能解开。
哪位高手会的说说啊,大家都学习下

网友:
重做系统可以搞掉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富士通的大多数刷BIOS可以解掉BIOS密码,指纹密码如果是开机就有的话刷BIOS也就会没有了,如果在进系统时的话看看能不能用系统管理员进系统,能的话删掉指纹管理软件既可以解开了,不然的话就只有重装系统了。

网友:
呵呵这个机子已经搞定了,还很少见这种机子呀,7寸的还要一万多块钱。。没玩过客户拿来我先了解下,感觉还不错呵呵,屏也是360度旋转的,最后就是重新装一个系统搞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问题你想得太简单了
还是换掉所有的密码芯片,一般都是一带二的
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他这个就是系统的还好解。我今天也解了一个指纹的,要把硬件拆了,再在BIOS里面把指纹给禁用。

网友:
楼上兄弟,装系统就搞定了,收啦好多钱喃?一般解密的话,要收200以上哟。

网友:
这么简单啊,看来没有硬件加密

网友:
看样子只是系统加密而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