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vd1-x 主板不工作

楼主(2010-07-16):
asus p5vd1-x 主板不工作 各个电压都正常 ,bios 也刷过 , io芯片也换过。 cup 内存 agp pci-e
的对地阻值也正常 。 时钟芯片也换过 。 也不好使。不只修那了 。现在就差 南北桥做BGA 了。。
急急

网友:
CPURST有了没·。看你换那么多东西了 这板子不值钱

网友:
VIA8237的南桥爱坏。

网友:
底座是什么结构的?有没有考虑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一下CPUPG 与复位正常不正常  如果正常  那么这种板不好修  没有理论维修思路  最多也就是刷 用灯座看U座  压座子  压桥   BIOS  换IO  拆网卡  COM芯片   打各总线的值  加焊座子  加焊桥

网友:
那就BGA一下座子,775的容易虚

网友:
拆掉网卡!

网友:
南桥啊 威盛的南桥真喜欢坏

网友:
VIA的桥是比较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