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楼主(2010-07-16):
接一台主机找不到硬盘 检查连接线正常 BIOS可以认出 重写引导 好了 ,装系统用GHOST装 底下不停显示错误*.DLL.换手动安装盘 检测硬件后 黑屏 换内存后正常 ,把坏内存再次装上,接软驱用R.S.T测试 正面和背面第5颗颗粒坏了 换颗粒后装系统一路顺利 .
黑屏
硬盘

网友:
换内存吧。?。,

网友:
到最后都是内存惹得祸,不过遇到这种情况都会先换条内存看下,不过楼主换内存颗粒的焊工如何,发个图片让看下估计都转正了。。谢谢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有相机.不过换内存颗粒我还是差不多可以的,是DDR内存不是BGA的,清洗后基本看不出来的,呵呵!
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下,不转正没关系!

网友:
楼主用什么软件测试的,好用不好用我正好有根进系统后蓝屏的内存,我测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