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技嘉的K8VT890..麻烦帮我找个元件型号

楼主(2010-07-16):
买了块坏板..技嘉的KT890..型号为GA--K8VT890..上机不跑码..各电压点正常..把8705F拆了正常了..但键盘无反映..看到键盘口后面二个排阻被人取掉了..不知道型号..尝试上了个0排阻上去无效..此标号为RN109..有此板的朋友麻烦帮个忙..看下此排阻型号.谢谢...

追线跑此排阻直达南桥.应该不由8705F控制..

网友:
上220可也。

网友:
222也可以。

网友:
应该是272或472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VIA  SIS的桥 键盘都是由桥控制
不多说上图

RN109是82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