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笔记本电流是如何跳变的呢?从待机到触发后。。

楼主(2010-07-16):
谁能具体教下我吗?还有P0ST自检这一块。。希望的热心的朋友,还有我来基地不久我也希望在这里面能结交一些好朋友,大家相互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
不同的主板,有不同的电流变化,没法书面的定下是多少。给你一个链接,看是否对你有所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40978

网友:
一般读内存会跳一次,读显卡会跳一次

网友:
1:检测CPU一 二级缓存和南北桥的完整性
2:检测基本内存是否完好
3:检测显卡,查找显卡的BIOS,并调用它们的初始化相关设备,
这3步是硬件维修的关键,我们可以用可调电源检测到有3次电流跳变。

网友:
使用可调电源如何判断机器故障
1:插上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可能出现以下变化:
a:电流表指针无任何变化:主供电无输出,查待机和保护隔离电路,适配器接口
b:电流表指针摆到1A左右就不停地左右摆动:主供电电容漏电
c:电流表指针一直打到最大:主供电短路,查电容,二极管,和需要主供电的所有芯片,充电单元,CPU供电等
d:电流表指针有轻微摆动:说明保护和待机正常
2:待机正常后,按下开机键:
a:电流表指针不动:一般是无3.3V和5V输出
b:电流表指针摆到0.8A回落,又掉回到原来位置(0.1A),说明系统供电性能不良,(如MAX1632,ADP3421),另 一种可能为开机信号不持续,查信号端,也就是开机电路的好坏。
c:电流表指针应摆到0.8A,但到了0.4A就不动了(查时钟电路,有未工作的元件,造成无电流消耗.
d:电流表指针打到底,电压被拉低(3.3V和5V或CPU供电输出有短路,先断电,用万用表对地打阻值)
e: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处不动了(硬起动正常,上面说的第一步自检没过)
f: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后,摆动了一下就不动了(基本内存未过或第一步自检中有坏件)
g: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后,摆动了两下就不动了(内存或显卡坏)
h:电流表指针打到0.8A后,摆动了三下,机器依然不亮(显卡坏或屏部分未工作,外接显示器试试)                                                                                                    这个不错 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