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TEK的主板,CPU电压

楼主(2010-07-16):
SOLTEK主板,型号是SL-85DR3-C的,主板别的地方都有电压,就是CPU没电压,
  还有IDE口没有复位电压,

  这板是要加显卡才能通电的,

我电源IC(RT9241B)协控(RT9202)都换过好多个了,
  就是没CPU电压,

没头绪了,大家来指导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的供电都正常 那么就按CPU供电产生条件来查
1.VCCVID有没有
2.VID组合有没有
3。电源IC供电有没有
4.电源IC开启脚电压有没有
以上正常就查驱动IC的供电  开启信号  主芯片给他的PWM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品牌的板就是要加显卡的

网友:
硕泰克板子要上显卡才通电。因特而主板要上真U才能通电兄弟呀。多潜水多看贴子吧

网友:
感谢2#,,我正在查CPU供电这边,
等有结果,
再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