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源一体板输出接口定义

楼主(2010-07-16):
19液晶电源一体板输出 接口有+5V,+12V GDN  N/F  DIM   ABR  ADJ 其中DIM  ADJ  ABR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不是。自己去网上查一下吧

网友:
不是连一起的就不一样不要管只要接供电  地  开启信号一般都能用了.

网友:
电源板 接 驱动板 就接一个 5V  和一个地线就 OK了
电源板 接  高压板  接一个12V  和一个地线就OK了
驱动板的开关信号..接入到 高压板的开关信号就OK了。

就这么简单。。。。。

网友:
接供电、地及开关N/F就可以了
注意:有的驱动板供电是12V;12V和5V;5V;及多组的

网友:
DIM和ADJ 都是亮度控制,ABR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