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哥指导一下

楼主(2010-07-16):
今天修一个华硕M2A-MX的主板,上CPU不跑码,下CPU,测电压U是0。08V,内存电压是1。9V,上拉电压是0。93V,北桥电压1。44V,南桥是3。42V,由于本人刚开始学电脑,只是知道一些基本的东西,不知道倒底是哪晨坏了,请各位大哥指导一下,

网友:
下CPU?上着负载吗?

网友:
装上CPU的电压是0.08吗??
还是不装CPU是0.08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上U之后测是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装上CPU是1。15V,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是正常的,你不上CPU,也不上负载,没有VID组合,哪来的VCORE

网友:
回复 网友A:
装上U之后看一下测卡上复位灯亮不亮   亮就查供电  时钟 PG 复位等  不亮点复位针看一下测卡复位灯有没有闪一下  有闪就测CPU复位有没有 如果都有  那么就刷BIOS
换IO  拆网卡 COM芯片等

网友:
这样的主板座子坏的多呀。。。BIOS也是呀。。。。仔细检查一下吧。。。可能有的地方有问题你还没检查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