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风扇停转问题

楼主(2010-07-16):
请问,ga-945pl-s3主板,cpu风扇在开机的瞬间转了一下后停了,测针座电压,分别为0v、0.24v、5v、5v。拔掉4口供电插,针座电压为0v、12v、5v、5v,请问什么问题,维修思路怎么办。

网友:
建议直接断开温控
直接拉个12V过去就好了,
要是想修的话就跑下12V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风扇在开机的瞬间转了一下后停了  拔掉小四针再开机看一下会不会转一下就停了  如果不会  那么一般是CPU供电短路了

网友:
一般属于短路保护

网友:
一般属于短路保护 看看CPU 供电

网友:
拔掉小四针再开机,风扇不会停,原来是风扇针座的供电场管短路,换了后问题解决。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