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的进来帮我分析下这个掌上DVD

楼主(2010-07-16):
接到一个掌上DVD是有电不能开机,也就是光头码达都没反应,屏也不亮;打开看没有什么明显坏的地方、用手摸各芯片没有发烫的、查电路各电压均正常,开关键有5V电压,这个开关分两路分别经过1个102电阻然后都进入MST720C-LF这个芯片不同的脚。确定电阻没坏,开关没坏,不知道是不是这个MST720C-LF的问题,高手们说说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先要搞清楚这个DVD的开机原理才能修,MST720C-LF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现在一些东西越来越不好修了 如果有图纸 还可以供电时钟复位的查一下 不然 老虎咬刺猬 无从下嘴

网友:
量供电  都有的   估计CPU 挂了

网友:
我今天也弄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