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打阻值法判断缓存虚焊和好坏

楼主(2010-07-16):
不明白你们高手们说的用打阻值法判断缓存的好坏和虚焊
请哪位高手讲解一下呗,也能让小弟更容易维修和判断故障

网友:
不管几代的显存颗粒在PCB板上都有焊盘的点和GPU的点通过一线或多条过孔线相接,打数据和公共地址线就可以了,根据打值的不同来断定是显存还是GPU

网友:
楼上的说的什么啊?不明白啊。

网友:
用数字表测显存与GPU之间想连的AD线如果数值偏差大的就是空焊或者短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