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桥式整流的好坏

楼主(2010-07-16):
最近修一长城电源,打开发现保险烧了,怀疑是整流桥坏了,本人是菜鸟,不知道怎么测量整流桥的好坏,麻烦又高手或者师傅给讲解一下,不甚感谢。

网友:
半波整流桥由两个、全波整流桥由四个二极管组成的,你分别测量各个二极管正发向导通电阻或导通电压即可。

网友:
整流二极管正常时  正向导通  反向不通

网友:
将整流桥拆下来,用万用表测交流的两个接口,正反测都应该是无穷大。再测直流的两个接点,从负到正应该有800欧姆左右的阻值,从正到负阻值也应该为无穷大。(上面说的测量用数字表没,如果用的是指针表。正负反过来理解就可以了)。下面是整流桥的原理图,看一下就知道了,其实里面就四个二极管。。

网友:
如果是由四个二级管组成的整流桥建议把管子焊下来测试,主要用二极管档测正向导通阻值和反向阻值

网友:
如楼上的图,正常的整流桥,将数字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测“-”到“+”电压约为0.9V,测“+”到“-”电压约为0V,测“~”到“+”电压约为0.5V。

网友:
根据二极管特性:单向导电特性来测试

网友:
二极管会量吧,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讲的很透彻一看就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
表达能力不强,但是知道怎么判断好坏就行了嘎嘎!

网友:
根据二极管的原理,800左右的值是正常的
反之无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