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RX9550黑屏

楼主(2010-07-16):
V星RX9550-TD128, 4位跑码:25,24  。   测 VDDC:1.16V ,FBVDDQ:2.33V,  VREF:1.15V,2个1117输出分别:1.65V和1.35V.AD线对地阻值没有问题,测RGB对地阻值也正常,行场同步对地阻值:558,520,这个是否属正常?GPU加焊了下,没有用,BIOS没有刷,E2PROM第一脚有3V高电平,此显卡是否GPU坏的可能性很大?新手求助,请高手指点下,谢谢

网友:
DCA电压低了,换电容和1117不行,GPU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DCA电压是什么电压?这种显卡我也见过,但是一直不明白,1117进GPU里的电到底是干什么的?正常值该是多少?

网友:
9550显卡中有两个1117,输出是直流电压,是GPU所需要电压的其中之一,1.8V--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