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显示几秒后不显示

楼主(2010-07-16):
一块梅捷SY-AMN6SD-RL主板,开机跑码全正常,能显示到进入系统那里。未接硬盘时,到提示未找到系统盘后就没显示了。显示屏为黄灯即无信号。不掉电。此时测试CPU供电正常,桥供电为0V。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一开始正常,几秒后才不正常?保护的话应该会掉电啊?已经换了内存,CPU,电源测试,是集成显卡,如果加PCI-E外接显示,则在检测内存时就会掉电。请问各位师傅,应当如何判断这类故障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今天修到的一片 板一样  刚开机也能正常显示  后来就没有显示了  CPU供电没有了  最后查到一个三极管损坏导致  你这个板重点查桥供电  看一下桥供电管输入极电压对不对 不对查输入极电路 正常查管控制极  控制极不正常跑控制极电路  正常换管

网友:
梅捷的桥供电管理芯片好坏